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7-06-19):
小米A0101换屏后出现开机键无法唤醒的问题,也无法执行关机的操作,休眠后只能长按开机键重新开机
小米

网友:
32.768可能有问题 也可能电源故障

网友:
应该是接触故障

网友:
晶振问题吧。苹果一般是晶振会导致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