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06B输出电压 偏高

楼主(2017-06-19):
这个芯片是DELL  N4110上用的  正常待机时有3.3V 按下开关后 再出5V现在的问题是 待机情况下3.3V电压偏高 竟然能到4.5V左右 1脚基准电压正常2.0V现在也到了3.0V 4脚输出正常5V现在是7.5v   换了两个芯片问题都一样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查下反馈脚

网友:
有图 按图修就是了

网友:
检查一下反馈电路,换一下反馈电路的对地电阻,

网友:
查下反馈,看看反馈怎么样,还有后继

网友:
换掉上下管和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反馈  我个人感觉是这样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下,脉冲正常不

网友:
或者 换自举电容看看

网友:
一般是反馈电路出了问题才会这样

网友:
找个用这个芯片的板子   反馈照搬就ok了

网友:
查自举,再查反馈

网友:
断开后级 查反馈 pwm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