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5732P DELL的小本,不过内存

楼主(2017-06-19):
这是个上网本,CPU是N450 单桥二代内存。问题是不过内存,七声报警。 维修过:烤南桥, 烤CPU都没有用。查过内存供电 ,1.8V  0.9V  CLK_SMBDATA 和CLK_SMBCLK都有3.3V电压,我用的是40M的示波器,没有测到波型。SPD电压也是3.3V,BIOS也刷过,这个不知道从那里下手。之前也遇到过一个联想的G450问题也是不过内存。到最后也没有修好。

网友A:
北桥的工作条件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的工作条件查了吗

这个是上网本,CPU是AUTO没有北桥,北桥和CPU是二合一的。

网友:
我在你这赚点金币 别举报我啊

网友:
二和一的桥慎重啊  先查下内存工作条件吧

网友B:
这个本,亮机电流很低的

网友C:
不亮机?仔细看一下  不会是暗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亮机?仔细看一下  不会是暗屏吧

七声报警,肯定是内存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本,亮机电流很低的

七声报警,内存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