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1 T硬盘解锁

楼主(2017-06-19):
  WD 1T 硬盘锁了   低格扫码的都无效  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我有一个西数1T的硬盘也是锁了,用UNLOCK.DISPWD也不能解锁。

网友:
把硬盘BIOS拆下来刷下可以吗?

网友:
用老吴可以解吧!

网友:
用专门的设备解了。PC3000 或者MR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西数1T的硬盘也是锁了,用UNLOCK.DISPWD也不能解锁。

02模块里改几个字节

网友:
PC3000肯定能解的

网友:
PC3K 下一个pojie的!

网友:
我上次有一块WD笔记本盘,在笔记本上加密了,网上找了一个WD专修程序,直接解了。具体软件是哪个忘了,应该有很多的。

网友:
解密,很好解的

网友:
用WD专修可以解的! 刷个固件,就可以了! 主要要用设备

网友:
好像是可以解的,有工具就好。更改固件数据也是可以解的。

网友:
有工具就可以解,免费的你看看老吴专修

网友(2017-08-01):
这方面的资料,在百度里一般都能找到方法。

网友:
这方面的资料,在百度里找找看吧。。。。。。。。

网友:
这个接不难啊,估计楼主没什么设备吧

网友:
WD的比较好解,ST的便宜工具基本不行。非常麻烦了

网友:
                            这个挺复杂的。

网友:
wdr 就可以解啦 但要看你的盤是不是新盤

网友:
你的知道 怎么被锁了  PC3000 解不了软锁的, 需要专用程序

网友(2018-03-19):
硬盘不太好解啊。呵呵。有没有人会的教下我们这些小白。

网友:
有朋友给发个教学贴就好啦,想学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