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M主板NM-A273 V:1.0进水不亮问题

楼主(2017-06-19):
联想G50-70M主板,板号是NM-A273进水不开机,后来刷刷,拆了几个件,亮了,想着把主板的BIOS分享一下。结果取下来读取之后,在放回去。机器就不亮了,接可调电源就一直是0.12跳到0.25 在跳回去,反复如此,求大神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会不会是把附近的线吹断了?

网友:
用放大镜看一下芯片周围 有没有小零件吹掉了

网友:
楼主 好悲剧哦 ,,,

网友:
看起来是读me失败  把程序重新刷回去试试

网友:
下次尽可能的用烙铁区这种BIOS芯片   这个你先看看 BIOS周围

网友:
应该是周围的小电阻或者小电容掉件了,线没有那么容易吹断

网友:
好的,各位的建议我都排查一下,

网友:
哪位大神有主板的BIOS附近的高清图,发给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
0.1的电流   肯定是因为BIOS问题 引起的没CPU供电了    先整个原厂的BIOS刷进去吧

网友:
这就难得搞吧  仔细的去看吧

网友:
我麻烦想问下,金币怎么用?

网友:
肯定是主板问题你量cpu供电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