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6-19):
接到这个机,论坛一搜就出现了通病,能亮,充电灯闪,有的说BIOS,有的说NEC大电容,这两者也都验证过,确实有此故障。后来我刷了程序,用可调电源,亮一会就掉电了,掉电完不能重开,需要拔插电源才可以,CPU背后的大电容拆了,换了六个新的,故障也还是一样。最后看到有人说电源,果然,拿来客户的电源之后测试一切正常。总结:之前的掉电问题,有可能是BIOS或者NEC大电容引 起,但这个起有些不用原装电源也一样会出现此故障。望各位同行注意。

网友:
补充一下,这个电池充不了电,电池损坏也会引起此类故障。

网友:
nec大电容通病

网友A:
楼主经验很好  我这里有一台  搞了几天 才发现电源的事

网友:
看见这个电容 我就想干   不好我就郁闷了

网友B:
掉电问题,如果不是原装电源的事,那就够头疼了

网友C:
适配器还会引起这个故障

网友D:
原装电源啊   我倒是没遇到过  我想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E:
基本上NEC的可能性比较大,原装电源关系应该不大啊

网友F:
NEC 大电容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经验很好  我这里有一台  搞了几天 才发现电源的事

可调电源不行,3.4A的电源可以,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问题,如果不是原装电源的事,那就够头疼了

那就是大电容和程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适配器还会引起这个故障

是的啊,昨晚才修的,幸好在论坛看到有人说了,要不然我还想不到这。3,4A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装电源啊   我倒是没遇到过  我想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事实摆在眼前 啊,客户都用一天了,没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基本上NEC的可能性比较大,原装电源关系应该不大啊

但是拿原装电源就没事,用我的两个可调电源都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NEC 大电容换看看

换过了的呢,加了六个新的330电容

网友:
解决了 就好

网友:
修多了,什么奇葩的故障都会遇见

网友:
HP还是DELL的不用原装的也会出问题

网友:
BIOS引起的。

网友:
我推测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维修电源是线性的   如果电流突变  尤其瞬间大于5a的话  供电被限流  主板瞬间供电不足掉电 现在的305电源 19v输出5a 稳定么

网友:
意思就是这个本子只能用原来适配器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但是拿原装电源就没事,用我的两个可调电源都掉电

这就奇葩了,不过国外的牌子的机器也的确有这种类似的情况

网友(2019-08-07):
nec大电容通病,同意楼上

网友(2019-09-08):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