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报警12声

楼主(2017-06-19):
一台DELL N5110报警12声,7声之后停顿一下再响五声。奇怪了。有遇到过吗?
DELL

网友:
12声报警还真没遇到过五声的话一般开机一会就没了放下电看看

网友:
还没遇到报警12声的。可以刷个BIOS先看看

网友:
看看电流啊,一般桥的问题多,报7声吧,不是12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感觉是显卡

网友:
用风枪吹下北桥看看

网友:
5110啊。。AMD架构的干北桥,,Inter的干显卡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多 可以优先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