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C320触发0.03不出3-5v求助

楼主(2017-06-19):
论坛上有几个说法通病和我这个症状一样   我这个不一样   EC  bios已经刷了几个     PR261也正常
论坛上的触发后会出待机电压   只是转换电压不出
我这个是没有出待机电压    电流也是0.01触发后0.03
  待机芯片RT8223PZQW  已经换了待机芯片试过    肯定焊好了
芯片电压是:16脚VIN 19V正常;13脚EN0   4V正常 ,8脚和17脚不正常  都是4.5V    这2个应该是3-5线性电压吧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正常    求解

网友:
在线等    求大神指点   8223的8脚和17脚是线性电压吗   正常应该多少V   什么情况会不正常

网友:
看一下3脚电压,,好像是2v

网友:
是线性35V有可能板层短路,我之前也遇过,不过不影响的,你查下其他条件、这如果是用示波器就好修了

网友:
8脚  3.3    17  5V

网友:
这种芯片好修吧   直接查条件就好啦  VIN   REF  EN0   LDO  最起码 线性电压要修正常呀 待机的时候

网友A:
8脚  3.3    17  5V线性电压 换一下外接的电容,这个·电容不正常的话,肯定线性电压不正常 测试一下对地阻值,看看短不短路

网友:
线XD不正常 你确定你买的芯片是好的嘛?
估计买到假芯片了吧

网友:
芯片有问题吧    只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8脚  3.3    17  5V线性电压 换一下外接的电容,这个·电容不正常的话,肯定线性电压不正常 测试一下对地 ...

能测的位置都测了    没时间在订芯片   客户很龟毛   机子当天就退给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