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S开机提示数据线 刷机报错4013

楼主(2017-06-19):
苹果5S开机提示数据线       刷机还没出进度条就报错4013       是不是注定要搬板了

网友:
先换硬盘试试

网友:
检测硬盘  在说

网友:
检查硬盘  CPU上层的供电,没问题把硬盘拆机再刷看下,要是还没有出现进度条的话,可以考虑上层的问题

网友:
先测量一下硬盘的工作条件和对地阻值再说吧

网友:
不能直接判断是CPU问题  先排除其它的再说

网友:
小手一抖,经验到手,为了升级,到处游走,纯属路过,不要介意,高抬贵手,立马飘走

网友(点评):
这算不算在加白开水

网友:
小手一抖,经验到手,为了升级,到处游走,纯属路过,不要介意,高抬贵手,立马飘走  我也来

网友(点评):
这算不算在加白开水这算不算在加白开水

网友:
拆了硬盘试试   看怎样

网友:
5S刷机报错,看很多高手都说硬盘问题,还是先查下硬盘,,,,,,,

网友(2017-07-19):
小白前来虚心学习各位大神的经验。希望能尽快成为大神级人物。希望各位大神多多指点。

网友:
楼主 好了吗?前几天也遇到过这问题 手工差 没有拆硬盘

网友:
先拆硬盘看看,实在不行在动cpu

网友:
7-7-10 12:41 来自手机 | 只看该作者
小手一抖,经验到手,为了升级,到处游走,纯属路过,不要介意,高抬贵手,立马飘走  我也来

网友:
硬盘问题比较多,仔细查一下硬盘看看

网友(2017-08-18):
修好没分享下经验

网友:
维修小白过来学习大神经验,多谢分享

网友:
看看NFC电路 ,或者硬盘。或者换台机器刷

网友:
前像头。硬盘

网友:
5S刷机报错,看很多高手都说硬盘问题,还是先查下硬盘,,,,,,,看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