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21开机不断重启

楼主(2017-06-19):
开机电流跑到0.7左右掉电,然后又自动开机,无限循环,拔掉内存,电流0.6左右不动,插内存就不断重启?

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
应该是跑马过内存后某个电压没出来形成的掉电查查时序把

网友:
先个BIOS,不行再按时序检测

网友:
看电压正常后刷BIOS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一看就是BIOS有问题

网友:
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感觉像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