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VD声卡求助

楼主(2017-06-19):
        客户送了一台X55VD笔记本,不开机,经测试PRT_RST#没有3.3V,后加桥显示,但是声卡被人家拆走,不知那位大师知道是什么芯片。

网友:
下个图纸

网友:
X55VD ALC269

网友:
谢啦,我看那点位上面写的不是ACL269

网友:
查找图纸可以看到

网友:
热心 解决楼主问题 加分了

网友:
ASUS的图纸 新机器没有的

网友:
我看的点位上面是SVT1802P,淘宝上找不到,但实际VT1802P.是VIA的声卡芯片。

网友:
华硕的可以看点位图   能看到型号的

网友:
上图朋友,这样搞不好别人一看电路走线,就知是什么芯片

网友:
淘宝看图片比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