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e L-A780通病

楼主(2017-06-19):
         这款板子就是加电无显,插上诊断卡那不跑码,各组电压正常,最后锁定bios芯片,更换开机了,我们学校的所有机器好多都是bios芯片问题。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图片今天不让上传回头补上。

网友:
是一体机吗

网友:
联想的主板BIOS爱坏

网友:
现在联想的机器bios最容易坏了

网友A:
?是BIOS芯片还是程序坏

网友B:
捡钱了!具体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BIOS芯片还是程序坏

好像说的是bios芯片本体坏,但是他没有刷程序不排除程序损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捡钱了!具体是什么型号啊???

lenove L-A780这个就是型号呢

网友:
没见过,保存。说不定以后有帮助

网友:
目前我这里还没遇到这款机器,

网友:
什么机器

网友:
现在的新机质量太差了,越来越不行

网友:
那也的买刷马机器啊

网友:
學習了      有遇到再來試試

网友D:
通病是BIOS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BIOS芯片还是程序坏

程序坏了,但是不值当的刷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病是BIOS芯片坏?

程序损坏,我在其他废板子找芯片换的!

网友:
是的现在很多机器坏的bios

网友:
现在金币真难赚

网友E:
你个家伙  不骂你 都对不起大家伙    你起码上个图片   型号   刷的OK  BIOS上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个家伙  不骂你 都对不起大家伙    你起码上个图片   型号   刷的OK  BIOS上传啊

大哥,真不是我不想发,几天前注册的账号,然后他不让我发图片!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判断BIOS芯片好坏

示波器!去测针脚,去测供电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enove L-A780这个就是型号呢

你这是版号还是机器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版号还是机器型号????

板子型号啊,很明显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版号还是机器型号????

应该是机器型号,不是板号

网友:
联想BIOS坏的多

网友:
新机器一般都是bios坏吧

网友:
现在机器只要没进水 没摔 没烧 没短路 基本都和bios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机器型号,不是板号

好特别的机器型号啊!

网友:
联想就是大家的饭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特别的机器型号啊!

现在好多的机器型号都很特别,一大串英文字母

网友:
是BIOS坏了

网友G:
还是里面的资料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里面的资料坏了

程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