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S228DE怪问题,用5分钟左右,自动关机,5V没有,12V还在

楼主(2017-06-19):
华硕VS228DE怪问题,用5分钟左右,自动关机,5V没有,12V还在,板号是4H.1QE02.A00 电源芯片是TOP265KG

网友:
直接换电源芯片  遇到过

网友A:
换电源管理芯片试试!我刚修一个TOP258,用几分钟闪屏,拆开测得闪屏时12V,5V跳变!更换电源管理芯片正常了

网友:
昂达 MCP78 VER4.zip

新安江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5V 没有,12V还在,查5伏整流滤波,还有可能开焊了。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试下

网友:
直接搞块板子吧  25就搞定了  用2年绝对没压力 坏了 叫客户来你这里买

网友:
电源芯片,换了一定OK

网友:
直接换电源板  又稳定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    是电源芯片坏了吗    怎么没下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源管理芯片试试!我刚修一个TOP258,用几分钟闪屏,拆开测得闪屏时12V,5V跳变!更换电源管理芯片正常了

top258遇过好多都是用一会就没电压输出了,测量其它的元件都是好的,最终都是TOP258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