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W530保隔不过

楼主(2017-06-19):
IBM W530 拔电子会自动触发正常显示    关机后不触发   但是重新插电那一瞬间  -PWRSHUTDOWN 由3.3V掉到0V  查TB62D515FG    VREGIN20 20V  BAT_VOLT 7.3V  VCC3SW  3.3V  -PWRSHUTDOWN  3.3V
求各大神指导下   还有那里不正常引起的    TB已换!

网友:
不要让这贴沉了   那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我现在的机器和你的情况一模一样 你测试的几个电压和我的一样 但是pwrshutdown 被拉低 96脚挑起就正常3.3V

网友:
把CMOS电池拔了。。。然后不装,客户能接受不

网友:
这个机器看你描述我觉得应该看 看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的机器和你的情况一模一样 你测试的几个电压和我的一样 但是pwrshutdown 被拉低 96脚挑起就正常3.3V

我同事换了3 5V待机IC 说正常了     你可以试试   但是同事拿去洗板水洗洗   再上去就短路了   可能没焊好  桥烧了    不想搞了

网友(2017-08-03):
有修好的吗,现在有台跟你们一样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