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掉电通病

楼主(2017-06-19):
很多同行都遇到联想G460(板号:LA-5751P, N卡独显)掉电的问题,此掉电现象是上内存电流跳变4次到1.2A左右3秒掉电重启循环如此,不上内存电流1.3A左右10秒掉电(估计这个机器本身不上内存就这样)但不重启!坛友们遇到这个问题挺多的,小弟不才,暂时也没有能解决,请问哪位高手大侠遇到这个问题解决了的发个经验呗!谢谢!

补充内容 (2017-6-27 17:20):
换了新显卡OK了!

网友:
这是几个意思?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BIOS问题

BIOS刷过了!

网友B:
这个机器好像要有CMOS电池

网友:
等待高人指点,文字说明不好判断啊  最好把所有情况图带测试结果一起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好像要有CMOS电池

CMOS电池不上是0.6A掉电!但再开机就会亮机的!我这个不是哈!

网友:
会不会显卡问题

网友C:
显卡问题,上bga焊吧

网友D:
联想遇到过几次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E:
今天我也有一台还没有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BIOS问题

BIOS 刷过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今天我也有一台还没有搞定

我准备动显卡!你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准备动显卡!你呢?

我感觉显卡可能性不是很大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G:
能亮机吗?有的机器不上硬盘会一直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亮机吗?有的机器不上硬盘会一直重启

这个机器不会 的!

网友:
BIOS 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想遇到过几次都是BIOS的问题

BIOS 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BIOS问题

BIOS 刷过了!涛声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问题,上bga焊吧

加焊和拆掉显卡芯片都一样的不行!已经定了新的显卡芯片,等到时芯片到了装上再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显卡可能性不是很大

加焊和拆掉显卡芯片都一样的不行!已经定了新的显卡芯片,等到时芯片到了装上再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加焊和拆掉显卡芯片都一样的不行!已经定了新的显卡芯片,等到时芯片到了装上再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 要么就是内存供电不够

网友:
做完显卡好了?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通病,是通病应该好修

网友:
电流都上到1.20A了,如果各大电压都齐了,那就显卡问题大一点,可以排除一下

网友:
发错了吧,你这是求助啊,我是来看通病的

网友:
测下显卡吧。感觉和显卡有关系

网友:
通病吧 3V 5V看看 有腐蚀没 走太远了

网友:
显卡问题多

网友:
是不是桥的问题呀

网友H:
求助帖就好好写!什么叫通病!问题都没好你怎么知道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H:
求助帖就好好写!什么叫通病!问题都没好你怎么知道是通病!

知道个毛,这个机器这种问题多得很,你在论坛搜搜看,既然是普遍容易出的故障还不是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求助帖就好好写!什么叫通病!问题都没好你怎么知道是通病!

你不知道问题所在你绕过呗!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修得很顺手

网友:
显卡吧,这机器显卡问题也会引起掉电。可以试试

网友:
哪有那么多的通病给你修哦,老老实实的看图量电压吧,像电路问题

网友:
现在公布结果!!!我定了全新显卡换了就OK了!谢谢大家!!

网友:
会不会是内存供电不足  或者显卡供电

网友I:
楼主这个本子修好了吗?怎么修好的?是不是显卡问题呢?是不是缺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个本子修好了吗?怎么修好的?是不是显卡问题呢?是不是缺电压啊?

换了新显卡就OK了!

网友:
恭喜恭喜,这个好像是通病

网友:
BIOS或是显卡吧

网友:
G460 掉电   通病有点多  一是3v5v的转换电压   有两个  还有就是 升压电路  开启  最多的就是桥后面

网友:
显卡看过没有会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J:
显卡是什么型号?

网友:
G460的显卡很少坏的,不算是通病吧

网友:
这款N卡还算是坏得稍微多点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显卡是什么型号?

N11M-GE2-S-B1

网友:
遇到个一样的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哦 看到了 换了显卡OK了? 好的 呵呵 谢谢 我也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