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221P 求高清图

楼主(2017-06-19):
机器进水腐蚀严重。桥后面原件都掉了很多。求个高清图,就是桥背面。风扇接口下面点点
高清图
进水腐蚀
进水

网友:
不行的话,也可以找点位图

网友:
华硕的应该有点位图。对照点位图再反查图纸吧

网友A:
淘宝找得到
学主板维修中
没找到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找得到
没找到

网友:
哪位兄弟有麻烦发一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