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开机掉电

楼主(2017-06-19):
    开机掉电,无复位  无时钟,不知道怎么查 特别是没有图纸又怎么查呢?

网友:
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先易后难。

网友:
开机在掉电前查下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我表示习惯性查供电,毕竟是掉电。

网友:
掉电查供电,一看二摸三上电

网友:
先查有无内存供电,再查桥供电…...

网友:
这个最好用示波器

网友:
按照主板开机电路工作时序这个思路来修,你的故障描述文字太少,描述越详细大家才能好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按供电时钟复位步骤一步步查

网友:
除了CPU供电之外,内存供电,PCH桥供电,PLL锁相环供电,VTT总线供电,VCCSA系统代理供电是否都正常了?另外IO发出给桥的PWORK和APWROK信号是否正常了?桥的25M晶振和32.768K晶振频率是否符合它们的标称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