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S200E 版号 X202E REV 2.0维修

楼主(2017-06-19):
如题。。。。这个机器同行的。。。
开始接机。。待机0.023无3 5v
后来刷BIOS可以了。。。。。。
结果开两次就又不行了。。。。量了一下待机。。。。3.3v正常,而5V只有1.45V
上论坛查。。发现有人和我差不多的故障。。。。我也换了5V上下管子
结果用了一个星期就回来了。又是这个故障。。。

现在我把5V上下管换了。。不行。。。电感后面的滤波电容也换了。。。
难道是芯片问题?芯片上写着是JC=EG
没见过这芯片。。每天图纸。。。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一楼自己的,,,

网友:
第一眼感觉那颗固态电容鼓了

网友:
重点查下5V的FB脚看下正常不

网友A:
教你一招,以后碰到不认识的芯片,又懒的自己去查,就把芯片上面的标识记住下来,然后去淘宝上找那些皇冠卖芯片的客服,问她这是什么芯片,要买。十有八九是能得到准确回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教你一招,以后碰到不认识的芯片,又懒的自己去查,就把芯片上面的标识记住下来,然后去淘宝上找那些皇冠卖 ...

好的。谢谢,这招不错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这招不错哈

客气的

网友:
发错区了,应该移到笔记本,这里是台式机主板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的和你的症状一样

网友:
感觉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才回来的,芯片本身可能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