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助 1400285能不能用1400253来代换?

楼主(2017-06-19):
求助 1400285能不能用1400253来代换?有没有修1920nw显示器的伙计,这俩不知道能不能代换呢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都是三星的高压线圈吧,看看他们的接脚定义是否一样,,。

网友:
才疏学浅,还是弄了个高压条改装了,算是解决问题了

网友:
上淘宝上问一下

网友:
看一下脚位是不是一样,一样的话代换一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