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709WB显示器用一段时间自动进入老化模式!!

楼主(2017-06-19):
DELL 2709WB显示器用一段时间自动进入老化模式!!自动闪白,红,绿,蓝,反复闪,有的时候用半小时就这样了,有时候有一天左右才会出现!有没有老司机遇到过的!

网友:
程序问题,或接口问题都可能

网友:
先刷一下程序,不行换电容

网友:
先恢复一下出厂设置,不行就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这种芯片怎么刷程序的呢?要线刷吗?芯片是48脚的,芯片是
19LV160

网友:
RF809应该可以刷

网友:
刷个B试试,,这种机不值得研究,刷B不成就踢进垃圾筒

网友:
这种情况都是先排除程序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   路过观望哈

网友:
MCU都没供电 刷毛

网友:
程序有问题,找不到程序就换代用板。屏线接口先用刀片刮刮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处理一下就好了,很简单的。

网友:
很明显的屏线接触不好,屏进入自检模式。楼主可以拆机清洗就行。

网友:
刷程序试试,有些屏线坏了也会有这个情况,不过出现的少

网友:
我也觉得是程序 老化的通常是灯管不亮吧 刷了不行直接买个驱动板现在宝都便宜到爆了

网友:
先恢复一下出厂设置,不行就刷个程序试试。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