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在线等。RT8223 vreg3和vreg5电压都是4.5V,正常吗

楼主(2017-06-19):
小白求助RT8223  vreg3和vreg5电压都是4.5V,正常吗?    为什么会这样呢
换了几个新的都一样,芯片是小苏家买的。

网友:
应该一个3V,一个5V才对

网友:
用放大镜看QFN芯引脚有没空焊,连锡。有供电隔离点的话就先断开,没有就断开3,5v电感,打3,5v LDO电压阻值,正常,上电看看正常不正常,摸摸芯片会不会发烫,公共点稳定不稳定。二级电压阻值是否正常。自举升压电容,电阻不正常也会出现待机不正常芯片发烫。一般还是电路问题

网友:
只能对着图纸,一个个条件查。

网友:
不正常,,应该一个3  一个5

网友:
可以测一下3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自然是不正常 需要查下芯片的具体工作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