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40之大家都知道的通病,以及个人看法

楼主(2017-06-19):
放电能开机,放电开机客户拿走又返修,大家都说是换南桥,我先刷bios症状确实还是一样,后来一看是黑胶南桥,我就风枪400度去了风枪的小头,桥上了点助焊膏吹了十几秒,,,,然后就能开了。我在想既然换桥风险那么大,干嘛不用风枪先搞搞,大不了吹爆了再换个不就成了,反正也是要换,话说400度吹多久合适。。这里顺便附上论坛下的说是淘宝买的原厂bios(我刷了确实是亮机很快) chinafix.com.cn迅维网_E540

网友A:
400度 只吹核心,均匀30秒,我一直都是这样的

网友B:
不是E530的程序吗,怎么标注的却是E540的?

网友C:
吹的用不久,还是会返修 ,楼主保修多久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400度 只吹核心,均匀30秒,我一直都是这样的

是不是哦,我多半时候是下面190加热,烤半小时了,再用风枪330吹的啊,400不得吹黄吹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E530的程序吗,怎么标注的却是E540的?

不好意思标题写错了。。。是54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吹的用不久,还是会返修 ,楼主保修多久哦

三月。。

网友:
我试了吹了多数能过一年,吹的好还是很耐的

网友:
我们都是保修一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哦,我多半时候是下面190加热,烤半小时了,再用风枪330吹的啊,400不得吹黄吹爆掉?

不用那么麻烦的,400刚刚好,速度快,至于爆不爆看你风枪风均匀不均匀,温度精准不精准了,我用的是861DW

网友E:
这机器这桥真是容易出问题,关键买的桥坏的太多了,真是坑爹啊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了,,放电就好   ,,可还是返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这桥真是容易出问题,关键买的桥坏的太多了,真是坑爹啊

没买到过坏的桥

网友:
这黑胶实在难搞,我多数都是对着核心吹15秒左右一般能挺个1个月左右

网友:
直接上BGA焊不好吗

网友:
说明INTEL桥还是有问题啊!

网友:
看你怎么吹 可能只坚持几秒可能几分钟

网友F:
干嘛不加焊一下!

网友:
凡是风枪吹了就亮的,一般都用不了多久

网友:
还是换了好点、、、、、、、、、、

网友:
这个机吹了还是能用几个月的

网友:
黑胶的南桥不可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干嘛不加焊一下!

机器没放店里。。。。。。。。。。。。。

网友G:
这个本我分析不应该是 桥的问题,放电可以亮,要是桥的话你怎么放电也是也是不行的

网友:
\400度 是不是高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本我分析不应该是 桥的问题,放电可以亮,要是桥的话你怎么放电也是也是不行的

但是大家都是搞桥搞好的,你觉得你分析对了吗

网友:
说实话:这个机器遇到比较多 以前放电亮就直接给客户 最后返修很高 现在都是直接换南桥

网友:
类似还有E431....

网友:
灌胶的桥我就不愿意搞 ,费劲还要上价格,现在难做生意,还不如直接给客户说放电,等他放电也不行的时候在修才肯花钱

网友:
下次碰到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