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201i,TB62514FG不出VCC3SW,表笔一触好了,神奇!!

楼主(2017-06-19):
x201i不出VCC3SW,TB62514FG第59脚VREGIN20有19V,公共点无电压,隔离保护了,论坛搜也没有出VCC3SW需要什么条件,VREGIN20还通过一个R736和R748对地分压到TB62514FG的57脚BAT_VOLT,应该是类似充电芯片的ACIN,表笔触上测电压6.8V,突然可调电源有待机电流0.02A,测公共点有19V,触发,电流上去了并显示了,再测57脚电压7.7V,再拆R736和R748测阻值也正常。

网友:
嘿嘿  不理解为什么戳一下 就会好  电阻虚焊?

网友A:
神奇得很,,虚焊了也不一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奇得很,,虚焊了也不一定啊

TB62514FG加焊过了,还是不出VCC3SW,应该不是虚焊。

网友:
真是巧了  一般这个芯片爱坏  保护隔离不过

网友:
你这个主板奇怪啊,莫名其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