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子24P改10P

楼主(2017-06-19):
电源烧了,没这种电源,就想着用普通电源改一个,不知道小弟该的对不,是不是颜色对颜色,黑色我不知道需不需要按顺序接,我随便减了几根黑色和10P的黑色全部都焊在一起了,插在板子上啥反映都没有,连开机键都没电压,取下来,短接绿线,测所有电压都正常,不知道是不是板子还有问题!还望各位大神指正!!

网友:
缺紫线吧!没有待机供电。

网友A:
你这样一改 ,这电源就不能质保了。

网友:
直接买一个不更好吗,又不值钱

网友B:
都不知道脚位电压就敢谁便改电源,光看颜色是不行的。曾经对色改过一个联想一体机sata供电线,差点把硬盘烧了。还是找图纸对照一下再改吧,别把故障扩大了

网友:
原来的电源 上边的铭牌
有每根颜色输出线的定义
然后和24PIN 对应 改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一改 ,这电源就不能质保了。

估计 用没有质保的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不知道脚位电压就敢谁便改电源,光看颜色是不行的。曾经对色改过一个联想一体机sata供电线,差点把硬盘烧 ...

是的 感觉也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有阵脚定义没?

网友D:
10针插头里的黑线。里有一根是紫线
自己整理的,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联想一体机很多不开机,我都是用台机电源改的,先把主板修亮啊~~~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改线。

网友:
没有测一测电压啊 这么更改是不是会有风险啊

网友:
第一次改没经验,其实前面就差一根黑线接到路线上,后来接上了以后,电源风扇转了,主板不亮,我以为主板也是坏的,P4的12V供电有个长管G级也是12V,D级没电压,我搞了好久,最后都快放弃了,想着是不是应该短接下开关键,结果,结果,实在是无语了!总之绕了好大一圈!现在就是关机以后,电源风扇还是在转,这个也就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感觉也是这样的情况

电源线可以该的,颜色一般都会是多少V就用什么颜色的,转接硬盘和显卡线那个不能乱改!我改过,也烧过一次硬盘!

网友:
可以改的,我也改了个,专门拿来试机用的。线的颜色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搜索论坛里边看看有没有主板的图纸  只要是10P供电的电源的就应该通用!照着改!

网友:
可以改的你先把坏电源拆开里面看看  几根线的的大概供电再改。

网友:
这个好接    测量电压再接

网友:
黑线是“地”、黄色是“12v”、绿色是“NO/OFF”、蓝色是“5VSB".

网友:
这个帖子的内容不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针插头里的黑线。里有一根是紫线
自己整理的,希望对你有用

竟然不用标准色来,联想也是够操蛋的...

网友:
直接买个吧,

网友:
牛b的人,不解释

网友:
我想知道这样稳定么,换一个不海马

网友:
高手啊。还没有遇到这样改的来.买个新的比较着改改吧

网友:
没有搞明白有那些电压,就敢看线色改,不怕烧主板吗?

网友:
联想现在有点坑啊 !净做一些 奇葩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