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460 红屏

楼主(2017-06-19):
吹芯片温度高了跳起来不知道掉件没 跪求联想B460   U51周边图片

网友A:
图片太大上传不了

网友:
都看不清楚哦

网友:
图上是4个电阻

网友:
这像素这么渣  怎么看哦,,,

网友:
之前是屏亮一下就灭 更换U51后红屏

网友:
吹坏了吧,在换一芯片

网友:
换了两个新的还是一样 SD421

网友:
这个焊工厉害了,洗干净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太大上传不了

图看不清楚内容

网友:
没有啊 机子刚送给客户

网友:
我有图  高清的

网友:
      照清晰点的额图片

网友:
可以网上找图片看看

网友:
不是屏的问题也不是屏线问题 芯片是新发的SD421 也没掉件  外接正常 内屏发红 要查哪里

网友:
好了。用放大镜看到两个脚中间有锡 重焊接好了  焊功还是不到位 一个芯片一头水

网友:
楼主你也洗洗干净啊 肯定就是这里的问题了

网友:
细节很重要啊

网友:
对着图纸 围着这个点 慢慢查把

网友:
最后问题还是出自己身上啊

网友:
看不清楚洗干净点嘛。我就遇到过没洗干净脚连起来的。

网友:
楼主没焊好吧

网友:
换片试下!

网友:
焊成这样了 也用洗板水洗洗啊!建议你修板子搞个快克的风枪 不要用那些几十块钱的风枪 要不然很容易吹鼓包

网友:
这芯片我也遇到过坏的,你打一下LVDS的值,如果芯片进和出都有问题,那就要自己做个电路修改LVDS,如果进没有问题,那就直接飞过去,也是可以的

网友:
是不是屏线有问题哦

网友:
洗洗更健康,这样叫人怎么看。。。

网友:
不好找呀。。。问问买主板的

网友:
找实物比对来修吧

网友:
看不清楚内容

网友:
你换的那个是显示转换,应该坏了

网友:
屏线坏了,断了一根线

网友:
你的像素太渣渣了

网友:
我也出个这样的失误 后来需要动大的之前先拍照

网友:
这是是啥子问题呢 1

网友:
基础功夫很重要,我也出现过几次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