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官关于v3-572g不出内存复位的问题,小弟有话说,预知内容如何,请看下文

楼主(2017-06-19):
本帖只是提供一点点思路,是否为通病,还有待各位师傅验证。机器是大家一直在困扰的宏碁v3-572g,这个机器出现的问题最多的是所以供电正常,内存复位为0v,本人今天运气不好,这个机器被我遇到了。经过我的一阵测量,发现我的机器和论坛中的很多人的故障都是一样的,没有内存复位。而且没有得到解决。接下来我说说我的维修思路,这种问题首先检查的是内存I2C阻值和电压,是否正常。经过测试发现,内存的I2C阻值相差200多 初步判断这儿有问题,追踪来源到Q7,Q7 3 6脚阻值相同阻值相同400多,把内存取下阻值相差100多但还是不对,根据以前的经验这两个阻值应该是一样的,于是将Q7换之,结果可想而知,涛声依旧。心想会不会是内存的问题,换之,不用我多说吧。既然还是一样,那么继续下一步的检查。PG.各个小供电.时钟.平台复位。一番检查没有发现猫腻。但是当我测到平台复位的时候,有个类似疑犯的信号在脑中闪过, 就是这个LPC_AD0这4个信号的阻值以及电压,如果这4个信号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都会导致不亮机,现在倒回去查这4个的电压以及阻值,电压都是相同3.3v,打阻值是发现10脚的阻值比其他的阻值要低100多,挑起10脚在测阻值,发现又是一样的,在上回去,奇迹发生了,阻值对了。在测上电,结果直接上图 。这个帖子只是提供一点点思路,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指出谅解。另外通过这个机器我发现这个机器的I2C阻值并不是一样的,上原机内存阻值还是相差200多,但是能点亮并正常使用。各位看官觉得有用,就加加分嘛,小弟不胜感激

 会员12190222元2023-9-15 17:49
 会员4656622元2022-11-18 14:31

网友:
全板有电压,不过内存不复位的大部分都不好修。下次我也打打LPC阻值,这个也比较好找

网友:
厉害,一般这样的问题基本都是修不好的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B:
挑开那脚又焊上去  没有换  对吧

网友C:
为什么挑起又焊回去就莫名的好了呢?

网友D:
lpc是南桥和ec通讯的吧

网友E:
是不是AD0这个脚有氧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最终问题解决了没有,还有有待验证,现在机器是好了,至于会不会返修还未知,本帖只是提供一哈线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挑开那脚又焊上去  没有换  对吧

没有正准备换了,结果发现都对了,机器也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挑起又焊回去就莫名的好了呢?

我觉得有可能是ec放哈电好了,现在还只是猜测,具体的还需要各位大师验证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lpc是南桥和ec通讯的吧

对的,在这个板子上ec只和南桥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AD0这个脚有氧化了

我觉得不像,因为没进水,也没有氧化的迹象

网友F:
内存无复位也查lpc总线啊。我一般不跑码才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存无复位也查lpc总线啊。我一般不跑码才查。

这机器也是不跑马啊

网友:
会不会返修啦  这种 遇到最多的是二代的机器  集显不出   意味着内存复位不正常

网友:
你太厉害了,给我打电话以后哪里不明问问呗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恶思路,下次有机器就可以试试了。

网友:
理论上来说这两个值是一致的,

网友:
奇葩的故障 最后还是没找到什么原因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科学,感觉问题没有真正的解决。

网友:
会不会芯片不良,呢

网友:
图文并茂,楼主辛苦了。

网友:
奇葩问题 奇葩故障   华硕首选

网友:
就等待 看返修不返修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可能会返修,应该EC有问题了,换一个要好点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感觉不知道能不能返修。

网友:
什么也没换就好了啊

网友:
嗯,学习了   下次遇到注意

网友:
LPC确实容易忽略,但是挑开又焊回去,就弄不明白了,难道是虚焊?能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
值差那么多吗?

网友:
这种问题 我一般是修不了的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不晓得没有修到过 ,!

网友:
雾里看花,不明白,感觉是高手

网友:
感觉此机什么也没修,只是拆了又装上了,根本问题没找到,能工作只是暂时的

网友:
小弟学识不高啊  帮不了楼主啊

网友:
我有一台一样的电流  但是 5 7 8 10 阻值正常 也有波  不知道怎么修了  我Q7阻值 900  求指教

网友:
我有遇过LPC总线的其中一根阻值不对的 但我没有内存量是不是没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