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4H不显示

楼主(2017-06-19):
asus x44h不显示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华硕的笔记本来说不显示,开机看电流1.48外接显示器正常内屏不显示。
好了,拆开机子检查屏电压没有,再查电感没有电压,仔细一看旁边的0欧电阻烧糊了,再量屏接口的电感对地短路,原来旁边的滤波电容对地击穿。换了0欧电阻,电容OK了。
  第一次上传,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网友:
有思路,最好附上板号和标注好坏的元器件,方便大家阅读和参考

网友:
版号K43LY  V:3.1

网友:
这故障和SL400的通病很像

网友:
再把板号拍个图片出来就完美了,这样看帖子的可以对应版号

网友:
所谓不显是无背光吧?

网友:
好的,下次会完善些,谢谢大咖的指点

网友:
楼主,,能不能指一下,,零件坏的地方,,让小白也学习一下!

网友:
在图上用红线标出坏的地方就更好了

网友:
思路很清新 19v背光供电短路

网友:
华硕不好修啊

网友:
楼主遇到这样的活就是捡钱啊!

网友:
一般保险或0欧保险电阻 坏得 后极都有短路  楼主没着急上电  而是查到了后面的故障  经验挺丰富的

网友:
飘过,学习你的成功经验盒闪光点

网友:
修这种机子,收钱最舒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