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TFT22W90PSI指示灯狂闪!!!

楼主(2017-06-19):
同行送修 拆机目测电容正常  测5V 12V  正常  驱动板5V 3.3v正常  开关线电压3V-1.25跳变  屏供电 电压0V   拔掉屏线 屏供电正常  指示灯正常亮   这种问题要不屏 要么电源板供电  电源板上高压部分两颗电容   供电线附近两颗  直接干电容  一共就4课  全换掉   插电亮机 正常   有遇到可以  换电容试试     加班修的   就这样吧   洗洗睡觉

网友:
指示灯闪,一般都是电容有问题

网友:
电容外观没问题的哈,?

网友:
图呢,无图无真像。

网友:
上个图 标示下故障元件位置

网友:
初,,次级电容全换了,是这样吧!

网友:
电容失效了,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