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像2G 3G功放这种芯片,值一次锡中间需要焊上去吗???

楼主(2017-06-19):
这类芯片中间接地,值一次锡后中间几乎还是平的,所以每次我就用烙铁弄点锡在点一下中间,我想问中间焊不上的话可以不?????

网友A:
这样的都不用植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都不用植锡

拆完烙铁,拖一下直接焊????哈哈,,,其实也可以。。。。拖一下俩边多少都有点小锡球

网友:
中间接地散热的   肯定需要

网友:
我是直接用烙铁加焊油在芯片上拖上一层薄薄的锡,主板焊盘上的锡清干净,好像没啥问题

网友:
不上不行,功放在手机里也属于功率器件,需要散热

网友:
全靠那地方 需要 散热啊。

网友:
得接触好   散热的处理好

网友:
散热的需要  要焊好

网友:
中间的可能是底线,和散热的作用。  不管他咋样。尽量原样还原最省心省时间

网友:
中间的地方是接地,散热的,这个地方一定要处理好才可以的

网友:
之所以中间大面积的接地,那是因为这个芯片需要散热,如果中间接地不够,那么冷机状态下刚开始没问题,到后来会越来越表现出明显的症状,直到用不了。

网友:
那么一大片   不焊上肯定不行的  时间长容易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