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摔了 触摸不灵

楼主(2017-07-11):
iPhone5S摔了 触摸不灵,可以点动,但是不能拖移。
测触摸供电都正常, 拆下来 ,重装一遍,结果没有反应了,
再拆一遍,都说黑触摸易坏,找了一块主板拆了一个黑触摸,换上,OK

网友:
这种部分有触摸的,不用测量电压,所有电压肯定有的。换个屏,不行就搞副触摸。

网友A:
摔坏的机器,芯片也会坏吗?屏幕倒是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摔坏的机器,芯片也会坏吗?屏幕倒是容易坏

有时候芯片坏不能用常理去解释,各种巧合下也不是没可能。

网友:
可以,涨知识了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摔的机器芯片坏也很常见吧,管它什么原因,拿个屏试试,不好就搞主板

网友:
#在这里快速小白前来虚心学习各位大神的经验。希望能尽快成为大神级人物。希望各位大神多多指点。回复#

网友B:
  我也有个5S, 触摸有时候滑的动。 有的时候会乱点。    黑白触摸都换了。 电压量过了都正常。 屏也换过了。 没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5S, 触摸有时候滑的动。 有的时候会乱点。    黑白触摸都换了。 电压量过了都正常。 屏也换过了 ...

我有一台和你一样的故障没修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5S, 触摸有时候滑的动。 有的时候会乱点。    黑白触摸都换了。 电压量过了都正常。 屏也换过了 ...

最后 怎么办的呢                 修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 怎么办的呢                 修好了没有

   没有。    无能为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和你一样的故障没修好。

   关键是 你修好了没。

网友:
谢谢分享 涨知识了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2017-08-10):
这种小芯片是这样的,保护层太薄,晶片容易烤坏!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楼主技术好,谢谢楼主,学习了,楼主技术好,

网友:
最不喜欢甩过的机器 返修几率太高了 一会这里问题 一会哪里问题

网友:
学习了我的5S一摔就是开机掉电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下次遇到直接干了再说,量电压太麻烦

网友:
最讨厌时灵时不灵的机器,查都不好查

网友:
老司机值得学习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2017-09-18):
换上触摸就行的就算是小问题。如果换了不行。是主板线路或其它问题就麻烦了,花的检测时间和修的时间都会更长

网友:
5S的触摸问题多半都是黑触摸。楼主判断很恰当哦

网友:
觸控IC 我最後才會動
我都先換 面板 > 量測基板 > 最後觸控IC

网友:
老司机值得学习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懒得话直接换了

网友:
技术确实是到家了,没得说,膜拜

网友:
先斩后奏

网友:
这个案例,以前,没有见过,要记下来,以后遇到就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芯片坏,是不是摔短路烧了,呵呵

网友:
我有一个,摔了之后触摸失灵,息屏之后又可以,但是屏幕一会儿有彩条,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来点图片解释就好了

网友:
经验就是财富,经验就是金钱啊,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摔都成通病了黑 触摸

网友(2017-10-19):
触摸IC触摸IC触摸IC触摸IC触摸IC

网友:
凭经验修复确实有时特别好用。楼主厉害了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有序,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