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r60报6声,不进系统 维修

楼主(2017-06-19):
接一同行的R60   ,开机不进系统,报6声,  U盘做系统到引导界面,USB就全部不起作用,   维修过程序,换键盘,   刷BIOS,  换安全芯片都不行,最后换南桥好了,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呀,

网友:
现在的R61一般都换主板多,毕竟主板便宜

网友:
USB能引导,所以刚开始没有考虑南桥,修了一上午,

网友:
这板子也很便宜了,。。、

网友:
技术不错,下次遇到直接换南桥

网友:
THINKPAD R60吗?多少年没见过这机器了 老机子桥很爱坏的

网友:
R60 是个老机器了,集成显卡的,

网友:
南桥控制usb这部分的

网友:
老南桥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