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器改LED请教!

楼主(2017-06-19):
此电源板(瀚视奇HW173A,HANNS.G-HSG1027)没有标注12v,vcc,on/off,ENA, ADJ, DIM BR...等等定义 什么都没有!我怎么找adj和on/off啊?还有这板子上所有的电容我都量了 没有12v的,也没有比12v大的,全是5v,就只有一个最大的电容是 300v多的,那个改led套件给的恒流板达不到12v就点不亮led灯条啊,我该怎么办?我是菜鸟,请教了;老师们!

网友:
图片看不到,重新编辑一下,好让大家参考

网友:
上图片啊!没图片大家怎么给你答复

网友:
复制的 ?图片上传方法不对

网友:
你可以看的嘛,,电源板是两路输出的,总有一个是给背光供电的,,至于en,,可以测待机时和工作时的的电压

网友A:
实在没有12V,可以加块升压板把5V升到12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没有12V,可以加块升压板把5V升到12V的

谢谢你!是这个吗?我是菜鸟 请问 如何焊接和使用啊  你简单说明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没有12V,可以加块升压板把5V升到12V的

还有 on/off 和 adj 如何查找呢?万分感谢大神!

网友:
你是做维修的吗?基本的都不知道,让大家怎么帮你?除了笔记本高压板有用5v电压的,还真没遇到过显示器没有12v或12v以上电压供电的。如果你测得没有12v电压,那就是12v电路有短路拉低了。

网友:
上个图咯,这样说不清楚啊

网友:
迅维学校负责培训芯片级维修技术,楼主,你应该报名学习下。

网友:
修了这么多年液晶显示器 还没遇到过只有5v输出一组电压的显示器电源板,楼主上图片帮你看看吧。

网友:
你是搞修理的吗?自己的图片尼?还要从网上下载?

网友:
图片 怎么挂了
论坛不是可以直接上传图片的吗

网友:
电源板有问题吧,不可能没有12V供电的

网友:
12V你可以直接焊接到原来高压板上的电容上

网友:
开启和ADJ是很好找的,它们是有两条细线到高压板上,有的开启会经过一个电阻到一个控制管的控制级,有的就是经过电阻直接到高压板主芯片,实在是找不出来的话,你可以一个一个试,也就两根线,如果接对了,它在开机之后就会亮,如果接错了,它会还没有开机就亮了,或者开机的时候会闪一下
,这就说明是接错了,一般改的LED灯条,都不用接ADJ的。

网友:
开关控制信号和亮度调节很好找都是两根细线!控制信号在开机3V!关机0V!亮度调节可以不改!

网友B: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测出哪个是开启和ADJ,你接上信号线然后开好机,测量那两根到高压板上的细线,这个时候测量肯定都是有电压的,然后你拔掉信号线再测量一下,其中有一根没电压,那么这根就是开启了,开启在没信号的时候是没电压的,不过有的显示器就要在你拔掉信号线的瞬间去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测出哪个是开启和ADJ,你接上信号线然后开好机,测量那两根到高压板上的细线,这个时候测 ...

谢谢 大家的帮助,我是个做监控的正在学习维修的菜鸟,大家见笑啦,谢谢大家的耐心!
我上传图片 才5m 论坛提示我今日无法上传那么大的文件了,而且 我每天都没上传第一次就这样提示?是什么鬼 啊?图片上传不了,只能用连接图片···

网友C:
你应该不是做维修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实在没有12V,可以加块升压板把5V升到12V的

可是大家都说显示器电源板上不可能没有12v啊,我也不懂 上个图大家看看吧

网友:
12V是肯定有的,有的不止12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是大家都说显示器电源板上不可能没有12v啊,我也不懂 上个图大家看看吧

你不应该说没12V,应该问大家:这个12V在哪?

这样就不会有人喷你了!
直接换了两个电容就好了,捡钱去吧!

网友:
可以借鉴一下我发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951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不应该说没12V,应该问大家:这个12V在哪?

这样就不会有人喷你了!

O(∩_∩)O~你说的没错,他这个显示器根本不用改LED,直接把那两个电容换掉就一切都搞定了

网友:
直接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不应该说没12V,应该问大家:这个12V在哪?

这样就不会有人喷你了!

谢谢你!老师,大神就是大神,隔空看图,不用测量,就能一下找到问题根本,实在是佩服!按照你说的,我修好了显示器,但是我却一点也不开心,因为我自己一点都没弄懂是什么思路,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有你这样的技术啊,好羡慕,好佩服,我是个菜鸟,什么也不会,也不是专业毕业,就是路人甲直接过来修硬件的,平时做的是网络和监控,软件维护多一点,对硬件维修是一窍不通,全是靠自己网上一点一点查询乱修,由于我没有基础所以一个简单的问题我都得研究一天!还不一定能搞懂,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神们:怎么检测电容是否坏?怎么大神一下就知道换这两个电容显示器就好了?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位大神给我标出的12v我测量了还是5v 没有12v啊?还是没找到12v,好伤心和自卑!说实话我现在连万用表都不会用,就会用个蜂鸣档,和查个直流电压,还有交流电压,像其他什么安时啊,对地阻值啊,保险啊 我都不认识!55555555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不应该说没12V,应该问大家:这个12V在哪?

这样就不会有人喷你了!

迅维网真是个好地方,想我这样一个菜鸟 在论坛里都能修点简单的东西了,还算是比较欣慰吧,最后祝迅维网越办越好!如果不是工作原因 我真得去广东学习半个月,看看明年过了年 能有时间去一趟 学学基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不是做维修的吧

是啊我是个路人甲,根本没有任何基础,但是一直以来对硬件维修很感兴趣,可以说非常热爱,以后还请大神们多多指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是大家都说显示器电源板上不可能没有12v啊,我也不懂 上个图大家看看吧

电源板上有2个电容鼓包了,换掉应该就有12v了

网友:
图片挂了,看2楼的图片,明显是电容爆了麻,挺那个 版主高手的没错 ,换电容,捡钱去吧

网友:
插上电量量有没有12V了吧

网友:
直接找电容就可以

网友F:
楼主这也能实名认证成维修员 ?

网友:
不懂别乱搞

网友:
真心有危险哦 起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也能实名认证成维修员 ?

看不懂你说什么?
为什么不能认证?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不应该说没12V,应该问大家:这个12V在哪?

这样就不会有人喷你了!

这么明显的电容基本秒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么明显的电容基本秒杀啊

别这么说吧,人家新手啊!
鼓励新手,跟严禁灌水是两个概念!

网友:
电源板问题。这个可以是捡钱了。

网友:
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
再找不到,从屏供电接过来吧,只是开机或关机是闪下屏

网友:
那里会没有12V,你看下电容,一般12V的电压会高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