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6901p电流0.9,不出显卡供电求助

楼主(2017-06-19):
la-6901p电流0.9,不出显卡供电求助

网友:
没过内存吧。、、

网友:
先刷BIOS试试看

网友:
查一下显卡供电的产生条件啊

网友:
先刷个BIOS看下,不行查下内存条件

网友:
内存的条件正常吗

网友:
pg不全不出显卡供电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缺电压吗  其他的都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