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

楼主(2017-06-19):
一块dell台式机主板。版号是11068-1卡在logo处不动。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外设 BIOS 桥等 逐一排查下

网友:
先看一下外设和接口有没有坏的,桥都有可能引起卡logo

网友:
二楼说的很对,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
排除法 一样样来 先裸板测试  裸板一样就 检测 声卡 网卡  USB   都正常就刷bios

网友:
硬盘坏了不

网友:
什么型 号的。。

网友:
bios能进去吗,可以先刷一个bios试试

网友:
4成BIOS,6成南桥虚焊

网友:
卡LOGO   先把外设都拔掉  不行再刷BIOS   不行就要考虑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