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1068-1

楼主(2017-06-19):
一块dell的主板版号是11068-1开在logo出不动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先把外设去掉试试

网友:
不一定是 怀疑可以找个刷写试试

网友:
先看一下外设和接口有没有坏的,怀疑bios的话就先刷一个试试看

网友:
怀疑BIOS 就先刷一下看看 问也是告诉你 先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