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ENOVO N480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6-19):
接修一台N480笔记本电脑,上电待机电流0.017A,按开关电流不变。断电拆机,电感对地打值发现问题,如图红圈,对地短路。将电感一端翘起,后级仍然短路。桥挂了吗?烧鸡大法伺候,桥一点不烫,摸主板正面其他部位,竟无明显发烫的地方。难道在背面?        file:///d:/360安全浏览器下载/360se6/User Data/temp/forum_mod=image&aid=1517193&size=300x300&key=54320928c7411076&nocache=yes&type=f.jpg                       file:///d:/360安全浏览器下载/360se6/User Data/temp/forum_mod=image&aid=1517193&size=300x300&key=54320928c7411076&nocache=yes&type=f.jpg file:///d:/360安全浏览器下载/360se6/User Data/temp/forum_mod=image&aid=1517193&size=300x300&key=54320928c7411076&nocache=yes&type=f.jpg

小心翼翼地拆出裸板,准备再烧鸡。当再次接通电源时,红圈处竟不短路了。看来短路处是与主板相连的外设。一番寻找,故障竟是它。换后顺利亮机。

                                file:///d:/360安全浏览器下载/360se6/User Data/temp/forum_mod=image&aid=1517194&size=300x300&key=d18f2bcdff5f2861&nocache=yes&type=f.jpg

网友:
有时候小细节很重要

网友:
这别人拆机装出问题吧?

网友:
竟然是排线短路,难道之前有人拆过没装好的原因。

网友:
不仔细观察还真看不出。

网友:
估计拆装出的问题

网友:
修机子就该这样,看听闻摸

网友:
这种技术含量也好意思发帖

网友:
哈哈哈,捡钱了,捡钱了

网友:
细心观察很重要

网友:
!楼主太强了,不裸机情况下烧机,给你一个赞

网友:
这种低级错误的问题啊!

网友:
机器没烧坏就算幸运了!

网友:
图文并茂,楼主辛苦了。

网友:
细心,捡钱。

网友:
是不是碰到哪里了、、、

网友:
送钱给你用的机器

网友:
细心还是很重要    观察的仔细  有时候回因为小问题没有仔细看直接上手弄成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