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莱富(GREFU)刀锋C141笔记本 BIOS禁用USB,无法使用!

楼主(2017-06-19):
格莱富(GREFU)刀锋C141笔记本 BIOS禁用USB,自带键盘和USB口都无法使用,拆机发现没用COMS电池,是intel Z8350/4G/64G EMMC平板电脑方案,BIOS芯片是25LQ64C,求恢复BIOS默放设置方法,或有该原BIOS文件的,请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A:
把小电池按装上,bios里面有有一项可以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小电池按装上,bios里面有有一项可以恢复出厂设置,

键盘不能用啦,无法按,进不了BIOS!主板上没有电池安装位,也没有引线位!应该只能强刷BIOS恢复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不能用啦,无法按,进不了BIOS!主板上没有电池安装位,也没有引线位!应该只能强刷BIOS恢复啦!

那就是刷bios程序试试看,可以通过客服来找找这个机器的bios程序

网友:
这是什么笔记本   别说见过  听都没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