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悍将红军RA400 灰线没有5V

楼主(2017-06-19):
游戏悍将红军RA400 灰线没有5V  其他线正常~飞线5v机子跑码正常但是不亮机~大电容已经换了~大神知道什么情况吗~

网友:
灰线是PG吧,延时出5V的,修吧。

网友:
飞线5v机子跑码正常但是不亮机
这样不行的

没有PG 是空载情况下测的吗
上机测试下还有

得修PG 相关电路

网友:
这个要图纸参考这修了,忙修有点难度啊

网友:
PG信号应该要延迟发出才有效,之前看到有的牛人自己计算制作延时电路

网友:
得修PG 相关电路

网友:
楼主先飞个5v试试

网友:
得修PG 相关电路,,,,得修PG 相关电路

网友:
量一下PG旁边的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听说这个是红色*WF词语*,真会炸不。

你这样灌水 不好吧

网友:
修PG 相关电路.顺着灰线查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灌水 不好吧

其实不算灌水啦,想知道炸的是哪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算灌水啦,想知道炸的是哪个芯片~!

这电源好像没 芯片炸啊
就是没PG

网友:
修电源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
丢了 换一个电源才  多少钱  。。

网友:
丢了 换一个电源才 多少钱 。。
qaz315
我做维修的~换别人自己就可以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丢了 换一个电源才 多少钱 。。
我做维修的~换别人自己就可以了~~~~~~~~~~~~

网友:
PG是上拉而来的 你强制飞线啊,,,先看看各电压检测把

网友:
楼主得先研究下什么是PG
估计是一个不起眼的电解电容坏了而已,或者脱焊了

网友:
00 灰线没有5V 其他线正常~飞线5v机子跑码正常但是不亮机~大电容已经换了~大神知道什么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