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5s保资料搬板都需要搬哪些芯片?

楼主(2017-06-20):
5s解ID是基带,码片,硬盘我知道,但是没有实际做过,不知道要不要刷机啊?如果是要保资料的需要怎么做?

网友A:
所有保资料都不能刷机,CPU、硬盘、码片搬过去。

网友:
但凡保资料的就不能刷机吧。

网友B:
CPU   硬盘   码片  搬过去  直接开机进系统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保资料都不能刷机,CPU、硬盘、码片搬过去。

看来还是要搬CPU啊,6代以上都不大感动,5代CPU翘一下掉一大片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硬盘   码片  搬过去  直接开机进系统看

5代CPU没信心啊

网友:
没信心就去找点信心来

网友:
CPU,硬盘,码片搬过去,保资料的话不能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