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小新 G50 上电0.2XX快速维修 带新人篇

楼主(2017-06-20):
  每天给自己一个微笑,每天给自己一点正能量,慢慢继续下来,就会有无穷的力量。

这两天比较忙于公司的事情,机器基本给同事在维修,疑难杂症再综合会诊……
长话短说,切入正题:
品名:联想 小新 G50   板号:NM-A362

故障描述:开机电流到0.267 不显示

过程如下:
     下午接到客户一台联想G50,客户描述是大半年前在本店进水维修过,昨天晚上关机后,今天就不能开机了。
同事接机开单,客户回去等消息。

    一阵行云流水的拆机,裸板呈现眼前。

    同事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没有明显进水腐蚀的地方,测试各大电感电压都已有,一下蒙圈了。
开始了程咬金之旅,刷BIOS,加热单U,改ME刷BIOS…… 涛声依旧。于是微信我。

   公司事情处理完毕之后,回店一起研究,我了解了一些情况之后,又看了看电流,问题很明显嘛,
重点查二级电压以及触摸板下面周边的电阻(这款机器通病,一进水就是触摸板下面的电阻腐蚀)。

   测试各大电感,确实都有电压。目标转向第二阶段 二级转换电压,测试到Q23时,

发现敌情,D极5V

S极只有1.08V

追查控制极到Q25, D极相连的电阻R149一端电压只有3V,一端19V,再仔细一看电阻,确实有轻微腐蚀,还是不够细心呀。

此电阻为150K,在料板上找到一样的电阻后更换,再次开机电流已上去,有明显跳变。再次测量Q23,DS 5V正常。

开机已经显示,电流0.55X

此机完美修复。

  修板还是在于细节,细节决定成败!

PS:此款机器不安装硬盘,屏幕显示后会自动重启,反复……
   图纸和BIOS 论坛已经有很多了,我就不上传了。

各位同僚,问题虽然简单,但整理发帖不易,近两个半小时,加点分吧,感谢!

  1.我网页编辑时,无法粘贴图片,只能上传图片。
  2.于是在word里面编辑,排版完了之后,复制粘贴,一样不出现图片,泪崩……
  3.又研究半个小时才知道添加图片,(先上传图片,上传后再选中放到自己想要的位置,单击图片即可)

网友A:
修机器要有耐心,也要细心啊!

网友:
修机器要有耐心

网友:
这个修的不错 ,嘻嘻

网友B:
二级转换电压问题,简单实用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C:
发帖不容易,加分鼓励

网友D:
老司机果然不一样 666

网友E:
刚接一台一样的,整机0.3电流,不知是不是也进水的,明天借你的思路修一下

网友F:
每天给自己一个微笑,每天给自己一点正能量,慢慢继续下来,就会有无穷的力量   加分拉了   很有正能量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每天给自己一个微笑,每天给自己一点正能量,慢慢继续下来,就会有无穷的力量   加分拉了   很有正能量的帖 ...

谢谢版主,在论坛关注您很久了,也感谢上次我的帖子在被误删的情况下找回来。
现学会添加图片了,后续帖子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级转换电压问题,简单实用

算是比较经典是案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司机果然不一样 666

你也一样老司机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接一台一样的,整机0.3电流,不知是不是也进水的,明天借你的思路修一下

不掉电的话 应该会有个别小电压没有出来吧 掉电才考虑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帖不容易,加分鼓励

谢谢支持!并肩齐进

网友:
简单小修,重在顺藤摸瓜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   楼主不错吧不错

加点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机器要有耐心,也要细心啊!

尤其是细心最重要,大侠,加点分吧

网友:
恩 不错  修好厉害了哦

网友:
新型机器不好修了

网友H:
思路很清晰 这是个常见的故障

网友:
没有图片啊楼主

网友I:
楼主主要是思楼清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思路很清晰 这是个常见的故障

嗯嗯 是的 老司机都知道

网友:
这片发表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图片不见了,有一篇帖子一样的,室友图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主要是思楼清晰啊

主要是问题比较简单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