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开机跑0.7维修,已修复

楼主(2017-06-20):
昨天接手的机器,现象如题,测量各个供电正常,跳变1次半吧,过内存了,客户说是进水坏的,硬盘接口有腐蚀,主板电池供电处有腐蚀,清理了下,测试还不行,直接加了下显卡,OK了,没技术含量,估计是之前进过水,这次坏是因为显卡,大家可以借鉴下。

网友:
值得参考。

网友:
进水导致显卡虚焊 ?

网友:
b470显卡没有修过。一般都是cpu那里坏

网友A:
应该是有水的地方没清洗到,上了焊台加热都好了

网友:
应该是进水没影响到主板

网友:
B470 我最怕就是那个铁壳,一烧一个洞。。PCB都烂了

网友:
B470很少见  显卡虚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水的地方没清洗到,上了焊台加热都好了

我也觉得这个才是正解

网友:
B470这个板子 显卡故障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