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 没待机简单维修

楼主(2017-06-20):
接到一台Acer4736 看了一下 没待机 只能拆机修了  量公共点电压ok  量3 5v芯片工作条件 发现vin没电压  这电压是公共点pj10经过一个电阻pr35过来的 找到pr35发现没电   pj10是19v正常  中间也没什么芯片了  二极管挡打一下pj10到pr35阻值 开路了   可能断线了
拆掉pr35  发现pr35连pj10的脚氧化掉pin了 直接从pj10飞线到pr35 vin电压ok 待机出来   开机显示  维修完成

chinafix.com.cn迅维网_Acer Aspire

网友:
送钱的机器

网友:
没怎么发帖  发的不好

网友:
有理有图啊!!给钱的机器!

网友:
技术在   什么问题都难不倒

网友:
捡钱的活

网友:
这个飞线是不是太细了点……还有就是飞得太长了……找一个近点的飞也很好……

网友:
捡钱的节奏

网友:
捡钱的活.....

网友:
发错区了,这要去笔记本区

网友:
我在你这赚点金币 别举报我啊

网友:
秒杀 分分钟搞钱。

网友:
送钱的机器,不错

网友:
还是飞线粗点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