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405S 时开时不开,不开机灰屏

楼主(2017-06-20):
如题,时开时不开。灰屏时,不开外接还能显示, 进系统正常。
不是屏幕,显卡,屏线问题
BIOS也刷了 ,
每次要动手修的时候,它娘的它就就自己好了,
有没有遇到过的,是哪里问题
不开机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加焊CPU把 AMD 的

网友:
我也觉得是cpu问题,报风险试试

网友:
可能是CPU坏了

网友:
为什么确定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开机后 能正常用吗 有压力测试过吗?

网友:
主板不稳定,这样的不好修,加焊CPU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 U相对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