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二修宏基E1-471G进水 笔记本开不了机一例

楼主(2017-06-20):
二修宏基E1-471G进水 笔记本开不了机一例

机器型号:宏基E1-471G

主板版号:广达ZQSA

故障现象:原始故障是不触发,笔记本开不了机

维修过程:

  这机器是一位朋友寄过来的,只有主板、内存、CPU等,没把屏线、屏幕、外壳等配件寄过来,据客户描述,这是台进水机。主板已经被上家清理过了,BIOS也明显被动过。下面是主板的正面、背面图片:

宏基E1-471G进水 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 图1

宏基E1-471G进水 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 图2

  检查完外观后,测量各大电感对地值,没有发现明显异常,于是通电,发现待机电流是0.011A。如图:

宏基E1-471G进水 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 图3

  此时按开关开机,电流没有任何动静,明显不触发,接着测量开关脚电压正常,开关与EC之间也没有断线,于是检测查EC待机条件,发现EC读取BIOS有异常。如图:

宏基E1-471G进水 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 图4

  这是EC读取BIOS的的片选波形,从波形中可以看出,波形的峰值才2V,明显不正常,接着测量BIOS的供电,实测0.7V左右。如图:

宏基E1-471G进水 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 图5

  从下面电路图中可以看到,BIOS的供电来自+3V_S5。如图:

宏基E1-471G进水 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 图6

  然而+3V_S5又来自PQ54,由S5D控制PQ54导通,将+3VPCU转换成+3V_S5。如图:

宏基E1-471G进水 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 图7

  实测PQ54的G极S5D电压只有1.2V多,PQ54肯定无法完全导通,所以导致BIOS供电不正常。如图:

宏基E1-471G进水 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 图8

  从上面电路图可以看出,PQ54的G极S5D电压来自PR248上拉,同时PQ56必须截止,实际测量上图中的PR248前端的+15V,实测为12V多,没有问题。如图:

宏基E1-471G进水 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 图9

  此时怀疑是PQ56把S5D拉低了,实测PQ56的G极为0V。如图:

宏基E1-471G进水 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 图10

  此时怀疑PQ56本身不良,于是把PQ56拆下,另找了一个换上。

宏基E1-471G进水 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 图11

  换好后,待机电流恢复正常0.004,过一会儿掉到0.000A,正常,因为EC读到BIOS程序配置好内部脚位后,把待机供电关掉了,等你按下开关后它会再次开启待机供电,并发出触发信号给桥,通知桥开机上电。

  下面是正常的裸板待机电流:

宏基E1-471G进水 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 图12

  此时按下开关,电流上到0.3几A不动。如图:

宏基E1-471G进水 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 图13

  这个电流肯定不正常,实测此时有VCCIO 1.05V、VCCPLL 1.8V、VCCSA 0.89V、无CPU供电、独显供电、集显供电,当测到内存供电的时候,发现异常,内存供电正常应该是1.5V,实测有2.1V多(在PL16上面测量)。如图:

宏基E1-471G进水 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 图14

  这里的内存供电由TPS51216控制产生,像这种情况,一般有三个方面的原因:1、芯片坏;2、反馈电路有异常;3、REFIN基准输入电压有异常。于是先测量REFIN脚电压,测得也是2.1V多。如图:

宏基E1-471G进水 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 图15

  这个TPS51216的REFIN电压是由REF基准电压通过两个电阻串联分压得到的。如图:

宏基E1-471G进水 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 图16

  正常情况下,REF电压是1.8V,经过分压后得到1.5V的REFIN,作为后级PWM输出的参考电压,如果REFIN电压发生变化,后级PWM输出电压也会发生变化。

  下面实测REF电压为2.5V多,明显不正常。如图:

宏基E1-471G进水 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 图17

  此时断定这个内存控制芯片TPS51216已经损坏,就不知道它自带的内存、CPU有没有被搞烧掉!先更新芯片再说,如下图拆掉PU10。

宏基E1-471G进水 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 图18

  找了个芯片换上后,通电,触发上电后,再次测得TPS51216的REF脚电压为1.78V。如图:

宏基E1-471G进水 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 图19

  再测量REFIN脚电压为1.49V,这下正常了。如图:

宏基E1-471G进水 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 图20

  再测量内存主供电1.5V,稳稳的!如图:

宏基E1-471G进水 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 图21

  这个时候的装上内存,电流能跑到0.9A多了。如图:

宏基E1-471G进水 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 图22

  此时再测量CPU核心供电0.9V多,集显供电0.8V多。如图:

宏基E1-471G进水 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 图23

  然后示波器测量EDID波形也正常了,说明已经可以正常显示了。

  下面是EDID波形图:

宏基E1-471G进水 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 图24

  幸好CPU和内存没烧掉!

  至此,宏基E1-471G进水,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结束。

(本文内容来自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相关阅读:

  宏基E1-471G笔记本故障维修专题帖
  http://www.xinxunwei.com/bjbwx/11246492.html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如有需要请联系:

  咨询电话:4006631699  18823306652(微信同号)

  咨询QQ: 2657227237    417880767 364561888(微信同号)

  地址:福永街道政丰北路68号临近康之宝(若家酒店正对面)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迅维职业培训中心咨询1: 电话:18823306610 QQ:981775188

  迅维职业培训中心咨询2: 电话:13691708525 QQ:1727176051

网友:
波好正 我那示波器杂波老多了

网友:
这个机器 就是两个BIOS那边 容易进水 往往是进得不多 因为是从触摸板进去的 一进去直接就到两个BIOS那边修到过几例了

网友:
维修得好仔细……学习……

网友:
闲了就进迅维看看  学了不少知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加分

网友:
用示波器就是比较不一样,对维修很有帮助

网友:
楼主修机很思路清晰。。。加分学习。。。

网友:
那个小供电芯片 最容易进水了

网友:
技术过关 思路清晰 厉害了

网友:
进水板有示波器那不算难

网友(2017-09-29):
分析到位,看过后觉得对E1-471G 印象深刻。日后碰到也容易分析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修的一手好机器,膜拜

网友:
真好 是维修着圣地  好地方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大师收下我的膝盖吧

网友:
楼主的思路和技术很不错必成大器

网友:
这帖子怎么不能评分了?权限不够吗

网友:
老司机,维修的就是仔细,思路也清晰,膜拜

网友:
老司机 多带带我们

网友(2020-07-14):
楼主技术不错 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