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ne 2330屏有亮光无图像

楼主(2017-06-20):
dell one 2330屏有亮光无图像,显卡加了也一样
显卡

网友:
在线等在线等

网友:
这么少的人啊

网友:
屏换过没有

网友:
这种怕是屏的问题哦,换个屏。

网友:
屏、屏线都换下试试

网友:
有么有外接接口,试试

网友:
显卡加焊了 不行就换一个看看吧

网友:
需要要看下显示输出信号来源了 需要细查下 不一定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换显卡试试看吧

网友:
先换屏,不行用风枪加热一下显卡 再不行估计BIOS问题了

网友:
查主板上屏接口你会有所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