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30开机无显示小修一例

楼主(2017-06-20):
联想G50-30开机无显示小修一例,起初是BIOS放了个电就好了,交个客户,用了三天又拿来了,这次是蓝屏,这么折腾都一样,最后没着了,刷了BIOS结果OK了

网友:
学习了,下回遇到了注意一下

网友:
放电就好的  就要多测试几天  最好是放电好了后   就关机放在那里  几个小时 或者一天后再试机  没问题 才可以交差

网友:
单出蓝屏 需要刷BIOS的不多

网友:
放电就好的机器我一般会测试一天防止返修

网友:
蓝屏,刷BIOS好的几率不高吧

网友:
现在机器bios出问题的真多,可能现在太大,功能负责的太多的,压力也大,出神经病了

网友:
大哥把你刷的bios传上来嘛 搞点贡献  我也是和你一样的问题 刷了几个了都不好

网友:
又是BIOS问题,现在新机器都是BIOS问题了。

网友:
你们刷本机的bios  识别吗  我的怎么不=识别呢 愁死了

网友:
没事出来看看,看来看去  都是小毛病    我想找点  大家都能分享出经验的

网友:
有一些放电好了的都要再刷个BIOS防止返修的,但是E440除外,

网友:
今天接到一台也是无显

网友:
能不能把bios   提供出来

网友:
发了贴,也不提供点资料出来

网友:
强烈要求把bios提供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