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D 上电池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7-06-20):
如题,接机正常上电,到欢迎界面断电,插可调电源一样,
第一反应就是拆下主板,测了下显卡供电, 正常
刷了个程序 继续上电没有上电池, 进系统一切正常,以为好了
全部装好测试 又掉电。 后来取掉电池就OK了
更换电池解决

网友:
是CMOS电池吗?

网友:
电池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
是不是电池有问题呢,这样奇葩的故障

网友:
这情况还没碰到过,只碰到过同时插电源和电池大电流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主供电电池

网友:
最近遇到很多台插电池就会掉电的,大多都是换电池解决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分享一下

网友:
还没有试过电池掉电

网友:
只碰到过同时插电源和电池大电流的

网友:
放电解决问题,还是有遇到的,不过比较少捡尸体的

网友:
有返修吗,遇到过充电电路有问题的,插可调电源可以,接电池不行的

网友:
电磁爆掉了。。老火哦

网友:
电脑上面什么问题都有  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网友:
电池受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