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3-551G 拆掉独显能亮会卡LOGO怎么回事?

楼主(2017-06-20):
ACER V3-551G 拆掉独显能亮会卡LOGO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你刷个集成bios试试

网友:
刷个集成的BIOS试一下

网友:
多等一会试试

网友:
刷一个亮机BIOS啊

网友:
应该是要刷个BIOS

网友A:
估计刷个集成BIOS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刷个集成BIOS就OK了

刷了不行  只能定显卡了 没有办法了

网友B:
不能直接去掉的  这个板子显卡有问题会引起很多问题的 蓝屏 不进系统 挡机之类 的

网友:
改掉BIOS用集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能直接去掉的  这个板子显卡有问题会引起很多问题的 蓝屏 不进系统 挡机之类 的

没错,换了个显卡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错,换了个显卡好了

那恭喜你了 有钱收

网友:
有些板子单纯去独显 集显不能完全正常工作 尽力修复独显吧

网友(2022-05-16):
没有错!独立显卡和集成显卡在内部完成电源切换

网友:
你好!有没有点位图???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