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芯片mb39a132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换吗

楼主(2017-06-20):
手头没有充电芯片mb39a132,这芯片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换吗?

网友:
没见过  尽量原型号

网友:
楼主这个是什么机器上面用的芯片

网友:
似乎不好找代换 定芯片吧

网友:
这个充电芯片用在稍老一点机器上,现在的机器很少见到了,只能原型号代换

网友:
这个不是ASUS K42系列板子上用的充电芯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