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 Plus被摔后手机没声音维修一例

楼主(2017-06-20):
iPhone6S Plus被摔后手机没声音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6S Plus

故障现象:被摔后,手机没声音

  收到客户一台被摔的iPhone6S Plus,客户描述说手机没声音,也不能打电话。

维修过程:

  拿到机器后,按照维修流程,我们先检查了手机功能看看是否正常,也尝试了播放音乐,发现听筒、扬声器都没有声音。

iPhone6S Plus被摔后手机没声音维修 图1

iPhone6S Plus被摔后手机没声音维修 图2

  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首先我们缩小故障范围,拆机检测主板,拆下大音频,测量底脚阻值,发现阻值一切正常,考虑到有可能是元件的问题,重新换了个新的大音频,结果涛声依旧。既然大音频阻值正常,元件也都更换过了,排除了这里的问题以后,那就要花点时间测量了。

iPhone6S Plus被摔后手机没声音维修 图3

iPhone6S Plus被摔后手机没声音维修 图4

iPhone6S Plus被摔后手机没声音维修 图5

  检测两个音频U3800和U3700,拆下U3800阻值正常,换了个新的,故障依旧。接下来再拆U3700,打底脚阻值,发现了问题。3条通CPU的总线之间断线。

  打开图纸查看:

iPhone6S Plus被摔后手机没声音维修 图6

iPhone6S Plus被摔后手机没声音维修 图7

  故障找到以后,按照图纸查看相通点位,一根根接好!重新装机测试功能,问题解决。

iPhone6S Plus被摔后手机没声音维修 图8

  至此,iPhone6S Plus被摔后手机没声音维修结束。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6S Plus系列专题帖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2087046.html

  iPhone没有声音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0411-1.html

网友:
花了不少时间

网友:
U3700是铃声放大管,我本以为听筒没音与他不搭噶呢。U3800是什么芯片,说ARC还是不懂啊

网友:
楼主手工不错啊 撬了这个 撬那个

网友:
碰到直接换芯片不好的  就比较烦了   花的时间就要多一点了

网友:
幸好不是直通cpu

网友:
一般换芯片还是不好的话,就需要测量对地阻值和 工作条件了

网友(2017-08-24):
6666!技术过硬,连点阵图都有。

网友:
说实话。我们需要的是快修。真心不能像修笔记本那样才好。那些高手也这样。甚至很多维修店铺都打着 ,1小时快修。真心不敢慢了。

网友:
走弯路了,没外放要先搞u3700。。。

网友:
6SP有两个铃声放大IC,输出都接到尾插,按说应该接两个喇叭才对啊,但是6SP只有一个外放喇叭,!!有哪位大神解说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哦???

网友:
价格低了 确实需要快修了 提高效xy率,但需要长时间的积累经验啊

网友:
老板不错,还是图纸的厉害,,,能直接找到元凶点

网友A:
时间就是金钱啊但是有的修的慢的可以练思路

网友(2017-09-29):
我的小米手机是没有外放声音,来这里学点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间就是金钱啊但是有的修的慢的可以练思路

修的快了 急了 有的时候频繁更换芯片不好没有去测量还是继续换其他相关芯片的话会翻车

网友:
请问收费你收了多少。谢谢。真不知道现在怎么收费的,我打算要改行

网友:
学习了,以后碰到这种问题我就先拆u3700

网友:
IPHONE 6SP:开始测试以为打开照相和指南针就重启是两个故障....后来发现...把相机的定位关了就不重启了.....然后就只有打开指南针才重启....

判断是GPS定位这一块有问题.......那问题就是到底哪一个是GPS定位引起的重启故障呢/?据了解...GPS定位是有两个方式的..一个是借用基站定位...一个是芯片定位........有高手出来指点一下吗??应该在哪里下手...???

网友:
看来芯片故障大部分都可以在针脚上测试到